PLC文件寄存器干嘛用?

楼主(2009-11-27):
各位大侠,我想请教下PLC种的文件寄存器是用来干嘛的?应该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吧?

网友A:
文件寄存器?
一直没留意,都是用数据寄存器的.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楼主:
我想知道文件寄存器的用途

网友B:
有时候我都把它和数据寄存器一样的使用也可以,你多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C:
存型号文件用的

网友D:
对于FX1S的文件寄存器,和程序占用共同的内存。总共2K容量,
比如:如果划分1000个文件寄存器,那么程序最多1K步。
最多可改写2万次

网友E:
应该是啥我也不知道

网友F:
那是不是就可以存程序了,比如设定的几种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存型号文件用的
能说的详细点吗?

网友G:
文件寄存器是必须用外部工具或程序才可以对其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文件寄存器是必须用外部工具或程序才可以对其修改
我的意思是除了充当数据寄存器外,其他还有什么特殊功能,文件寄存器这个名称来说它肯定有特殊功能用途,我就是不明白这点啊

网友H:
用于存储文件,程序的备注信息和在编程软件中选择的PLC信号信息都存在文件寄存器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用于存储文件,程序的备注信息和在编程软件中选择的PLC信号信息都存在文件寄存器。
大哥,可以给个程序例子吗?谢谢

网友I:
同意11楼的看法

网友J(2010-05-13):
文件寄存器是数据寄存器的扩展,和数据寄存器不同,文件寄存器在电源OFF或CPU模块复位时也不会清除保存的数据

网友K:
楼上正解.

网友L:
星科研自动化培训机构欢迎您,找我请在百度上搜星科研,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上面了、

网友M:
识别你输入的程序的逻辑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