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RON伺服问题

楼主(2009-11-27):
我最近再看一个程序,PLC是用CP1L,放大器是用OMRON R7D-ZP01H,伺服电机是R7M-Z10030-BS1Z,当电机要反转的时候,程序里它反转定位的时候都要加了个补偿值1280,为什么要加这个补偿值呢?想请教下大家?
天各一方

网友A:
能说清楚点吗?
是从A点前进到B点,然后从B点返回到A点就要补偿值1280;如果从A点前进到C点,然后从C点返回到A点要补偿值是多少?还是1280吗?
如果是就是程式出了问题。
然后确认我程式控制方式是什么?相对位置控制还是绝对位控制。
你最少要提供你设备动作过程越详细越好,把程式附上最好,要不然人家想帮你都帮不成,问题说得太简单了。

楼主:
它是绝对位置控制的
总共有A,B,C,D,E,F6个定位点,用PLS2指令进行定位的
指令@PLS2 #0 #1 D410 D510
从A到B。。。到F点,也就是电机的正转都不用补偿值
但是从F点到E点,从E到D,从D到C。。。也就是电机的反转,六个点,每个点都加了1280的补偿值
指令是MOVL &500 D2054
反转的时候每个定位点都加了D2054这值

楼主:
继续等待中。。。

楼主:
天各一方

网友A:
绝对位置控制的时,无论你想出到那一个点,正转及反转的定位数据是一样的。
是原点到某一个点的数据是绝对的坐标。
程式的问题啊

楼主:
恩,我弄懂了,是程序的问题。谢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