缺氟里昂会结冰为什么?

楼主(2009-11-27):
今天公司的除湿系统不行,我就知道很多台空调都结冰了。具体为什么我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。
他们都只会说出现象,但原因都不知道。其实我很想知道是为什么?
但我又没学过制冷,有大人能解释下原理吗?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A:
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?是氟利昂这种制冷剂结冰?还是用氟利昂做制冷剂的设备会结冰?

网友B:
应该和冰箱原理是一样的,时间长了铜管进水汽了,结冰,管道就堵死了。
我记得好像是换散热片吧。

网友C:
缺制冷剂导致蒸发压力过低,相对应的制冷温度就过低,当然会结冰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缺制冷剂导致蒸发压力过低,相对应的制冷温度就过低,当然会结冰的。
支持!!!!

网友E:
我修空调的,缺制冷剂导致蒸发压力过低 R22小于5公斤左右压力时,氟利昂蒸发点低于0度,所以铜管上吸付水珠结冰,当空调的低压压力为5公斤左右压力,不缺制冷剂氟利昂蒸发点高于0度所以铜管上吸付空气水分结露为水珠。

网友F:
请问空调如何加氟利昂呢?

网友G:
连接压力表从低压侧加入就是了呀!结冰并不一定是缺氟里昂!

楼主:
是啊!学习了,真的很多东西看上去很自以为然,但是做起来就不知道了。
谢谢大家!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