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27):
今天碰上这样一个问题:
    公司原来使用DT862-4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,参考电压:3×220/380,电流规格Ib(A)为3×1.5(6)A,采用电流互感器30/5。电机总功率为30KW,电流约为60A,如果穿过互感器的线为1匝,会出现问题吗?
    我的理解为:电流互感器30/5,即30A的电流经过电流互感器,则经过电能表的电流为5A,如果匝数为1,当电流超过30A,则二次侧的电流也会相应增大,如一次侧为60A,则二次侧为10A,此时如果不改变匝数,会损坏仪表。另外电能表的电流规格Ib值最大为6A,电能表也会损坏。不知理解是否有错?
   请大家多多指教!
一笑而过
天各一方

网友A:
电流互感器上的匝数是不是2匝,另外你抄表时变比是多少啊?是不是12倍?

网友B:
你应选项100:5的.或者说150:5的互感器.抄表时*20或是30.

网友C:
若不明白原理,还是按说明书做,建议:1、电机电流为功率的2倍左右,选互感器时大些为佳。在这里选100比5,但匝数可能多些。2、线过互感器时,注意走向,以防多绕1圈。3、电表输入使用电流在2-4A最好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楼主:
公司原来是那样配置给用户设备的,不过我认为这样有问题,不知大家对此有何看法!
一笑而过

网友D:
引用楼主yangliu于2009-11-27 16:14发表的 电能表如何配置电流互感器? :
今天碰上这样一个问题:
    公司原来使用DT862-4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,参考电压:3×220/380,电流规格Ib(A)为3×1.5(6)A,采用电流互感器30/5。电机总功率为30KW,电流约为60A,如果穿过互感器的线为1匝,会出现问题吗?
    我的理解为:电流互感器30/5,即30A的电流经过电流互感器,则经过电能表的电流为5A,如果匝数为1,当电流超过30A,则二次侧的电流也会相应增大,如一次侧为60A,则二次侧为10A,此时如果不改变匝数,会损坏仪表。另外电能表的电流规格Ib值最大为6A,电能表也会损坏。不知理解是否有错?
   请大家多多指教!

电流互感器30/5说的是一次侧最大电流为30A,二次电流最大为5A,变比为6.一次电流再大的话(大过30A时)二次电流也是5A,一次电流很大的话电流互感器会烧坏,而不是一次侧60A时二次侧为10A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
电流互感器30/5说的是一次侧最大电流为30A,二次电流最大为5A,变比为6.一次电流再大的话(大过30A时)二次电流也是5A,一次电流很大的话电流互感器会烧坏,而不是一次侧60A时二次侧为10A.

你这样会误人子弟,还是自己学好才教别人吧!!!

网友F:
朋友,你们好,我个人认为,电流互感器是跟负载来配置的,比如:我的负载是30KW他的电流是60A左右,配置的互感器和负载刚刚好,略大一点也可以。太大了,计量的度数就不准了。

网友G:
电流互感器小了,要配100/5才合适

网友H:
电流表和电流互感器的量程和比列应该相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