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用海泰克PWS1711-STN,碰到一些问题。想请各位大侠帮忙

楼主(2009-11-27):
我把资料输入触摸屏。用了两天。死机了。你怎么触摸按键都没有用。通讯等是正常的。再闪烁。是什么问题。请大侠指点一下。谢了

网友A:
海泰克常常会出现这种状况,通讯灯的闪烁只是忽悠一下而已,实际上,你重新启动一下触摸屏就可以了。
性能问题,用户组态问题都可能招致这个状况的发生。
Regards

楼主:
你再把电脑的资料输入触摸屏。又好啦。用两又不行了,是不是设置有问题,还是设置有错误。请大侠指点一下,

楼主:
我设置是这样的。工作参数;PLCFX1N-14MR;FXON-16EX;FX2N-8ES
应用名称;PWS1711
人机界面型号;PWS1711-MONO
PLC种类;MITSUBISHI,FX.SERIES
打印机种类;NONE
控制区;地址DO;长度2;
预设数值格式BCD
通讯设定;PLC;0人机界面0
速度。9600
资料位7BITS
校验位;偶数
停止位1BIT
连线方式;一般

网友B:
我也碰到过

网友C:
我也碰到过,也是同样的问题,你是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,用HITECHadp3.2.03-2007版本试一下,如果还是不行,那就换个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