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 老鸟解答

楼主(2009-11-27):
本人从事维修电工6年 就是不能直观的了解PLC ·······请讲解一下PLC实际的原理 比如复杂的电路用了它之后省去了多少继电器 或者别的电气 ······举个比较经典的线路来研究下····嘎嘎

网友A:
多看看有关plc的教材

网友B:
也多看下数字电路

网友C:
很简单的举例,3台电机间相隔3分钟启停并可单独起停。古典配盘这里不再赘述,用plc只须八个按钮、3个变频器、6个继电器则可完成.。
以上

网友D:
plc就是把控制电路进行规范整理集成,外围电路即普通配盘电路的主电路

网友E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