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水利发电厂,碟阀控制梯形图

楼主(2009-11-27):
求水利发电厂,碟阀控制梯形图

网友A:
你要把详细操作说一下咐

楼主:
首先开旁通阀——全开后(等待阀后水压达到一定压力后)碟阀开启——碟阀开至90%时停止
(开始缓冲)——经过50S的延时后——碟阀再次开启至全开位置——旁通阀关闭。
这就是开阀的经过

楼主:
关阀时——先开旁通阀全开后——关闭碟阀关至80度时切换成低速关阀至90度全关——再关闭旁通阀。
在“事故”情况下,无需开、关旁通阀,直接关碟阀至90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