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kc温度控制器

楼主(2009-11-27):
我买了个akc温度控制器,遗失了没有说明书。装上后上下温度偏差近10度,希望怛定或相差1度2度左右。没说明书看不懂。试过几次调试设置参数都不行。那位会的高手指点下,或有说明书的帮忙发给
455036377@qq.com
邮箱。小弟在此谢过了先

楼主:
akc温度控制器型号是c100的

网友A:
是akc的话,那咱是没见过,要是rkc的话,你在论坛内搜下,太多了。

网友B:
akc,没见过

网友C:
哪产的?详细说明下!

网友D:
廠牌對嗎?RKC有C100,akc的话没见过.

网友E:
网上一定有说明书下的。你可以到产品的网站去下。

网友F:
发热管功率太大也会出现这过问题

网友G(2010-01-05):
RKC温度控制器主要设定三个参数P:10 I:240 D:60另外还可以设定温度正负偏置的Pb项

网友H:
如是RKC表,可做自动演算(RKC表内有参数ATU)RKC有3个阶段参数,调整自动演算参数进入第1层参数,把ATU选则1,表上AT小灯会闪烁,在演算时,AT小灯中会一则闪烁,自动演算完,AT小灯灭,第1次用RKC,一般都会要自动演算。

网友I:
我只知道RKC的怎么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