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 CPM1H的输入输出

楼主(2009-11-27):
欧姆龙PLC CPM1H 40点的输入输出,输入是0CH 0~11,1CH 0~11,而输出是10CH 0~7,11CH 0~7,输入是12进制,输出是8进制,这是怎么回事,不像三菱的都是8进制

网友A:
欧姆龙的输入输出都是按照十六进制进行的
小型机或者叫微型机,输入输出点很少,为了对称,就没用完十六点
像CJ1G模块化的输入输出都是十六进制的,地址从00~15

楼主:
谢谢,明白了,还是三菱的PLC比较明了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