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27):
在工程建设中,乙方的电气工程师为了怕麻烦,在现场只有一块作为管道检测的压力变送器(两线制)的情况下,为了使其的4-20ma的信号技能在现场数显表上显示又能入plc远传,所以就把数显表串接在变送器与plc的连接回路中,即plc的模拟量输入正端接变送器正端,变送器负端接数显表信号输入正端,数显表线号输入负端入plc模拟量输入负端,请问这样接线可不可以?会不会带来什么隐患?  目前压力信号波动得很厉害,我用万用表去量变送器的正负两端只有19vdc左右,而且也波动得很厉害,请问这会不会是于那种接线有关系,19vdc的电压够吗对于变送器,如果这样的接线不行请告诉我会有什么后果,如果不是请大家告诉我一声会有那方面的原因引起这压力的波动!  谢谢~

网友A:
串接应该没问题,电压也没问题,可能是变送器不稳,把数显表和PLC分别脱开再检查一下。

网友B:
数显表是有一定阻值的,直接串进模拟输入恐怕不妥。电压波动厉害,可以只给压力变送器加电源后测量输出信号值是否仍波动剧烈,以此判断是否变送器或传输至plc信号线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

网友C:
串接应该没什么问题,因为你的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是4-20ma的电流信,在变送器内部输出4-20ma信号的端口是一个电流源,外电路的电阻变化对电流信号的影响不大,即使有点影响也可以在PLC内部用程序校正。至于压力信号波动较大,你可以看看变送器参数设置是否恰当,电路中是否存在干扰........

网友D:
算算压力变送器负载阻抗,放心用,一般来说没有问题的。压力波动大,看看压力表实际值变化大小;附近有没有干扰源(特别是变频器)有无采取抗干扰措施。如果允许,可以采取对压力值平均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