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触摸屏如何校准

楼主(2009-11-27):
触摸屏如何校准

网友A:
一般工业触摸屏不需要校准。

网友B:
可以说得具体点吗?是校时间?还是通信?等等?

楼主:
先谢谢各位 就是一个显示器触摸时画面不会动作说是要校准 哎 烦恼

网友C:
每种屏的校正方法都不一样的具体要看说明书。书上都有的。
下载积分:+2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D:
先说下你的屏是什么牌子的,每种屏的校正方法都不一样。
人机和威纶的就是把1#止拔开关打开再通电,再根据屏上显示的“+”位置,直接点击完成校准。
下载积分:+2(sjm213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噢是这样呀谢谢各位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