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谁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

楼主(2009-11-27):
工业设备上用的那种塑料关节样的东西里面穿电线或气管,给活动的机构供电或供气的那种东西叫什么名字

网友A:
我们在单位就叫坦克链的,学名叫做拖链,有塑料的,也有金属材料的

网友B:
节距长的叫桥式系列工程塑料拖链
紧密接合的叫全封闭系列工程塑料拖链

网友C:
MISUMI标准件上面有

网友D:
经常叫拖链
深圳工控小匠:

QQ:357405496

网友E:
我们常叫坦克链。
一笑而过

网友F:
叫拖链,有塑料,金属的.内部可以走电线,走油管,气管.

网友G:
常叫坦克链

楼主:
非常谢谢各位。明白了啦

网友H:
拖链,经常用到的好东西

网友I:
穿线拖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