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题目怎么编程

楼主(2009-11-28):
用 DECO指令编程实现三相步进电机,要求如下:
( 1) 按照三相六拍方式运行,每步间隔时间是 2秒;
( 2) 触摸屏上能实现步进电机的正转、反转和停止。
( 3) 在试卷上画出 PLC的 IO分配图、 PLC的梯形图和触摸屏的画面
题目四
计算 PLC输入端的脉冲个数,当脉冲个数大于 PLC某个变量存储器的设定值时, PLC所控制的灯泡发光,经过由 PLC位存储器的设定值的时间后,灯灭。要求:
脉冲输入端的信号及复位信号由人机界面提供,存储器的设定值(十进制)由人机界面设定并显示;
正确连接 PLC的输出端的信号,使 PLC能正常工作

网友A:
这可都是小CASE

网友B:
为什么一定要用DECO来写呢
不是有更简单的指令吗
像脉冲输出指令啊

网友C:
简单事情啊

楼主:
三相六拍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新手请各位指教

网友D:
请问DECO是三菱的什么编程指令?三相六拍不明白。
请给位前辈不吝赐教。

网友E:
DECO是译码指令

网友F:
还有两相四拍的,就是输出的顺序而已!楼主可以参考《电工新技术教程》里面有很详细的例子说明!多看书,很有益的!

网友G:
三相六拍,凡是看到几相几拍的,就是步进电动机,不过要记得住了.后面那个几拍的数目,肯定是相数的倍数,也就是说,不可能说三相5拍或者三相4拍,只有三相三拍或者三相6拍.
多看看书吧.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