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

楼主(2009-11-28):
本人刚学三菱PLC,看到这‘边沿检测触点指令’这里怎么都弄不明白请各位大大指导!看了这指令说明LDP、ANDP 、orp 指令是上升沿触点指令,仅在指定得位元件OFF_ON上升变化时,使驱动元件的线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。。。
1。就是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类指令?
2。软元件由断开到闭合这状态变化时使元件线圈接通一个周期? 什么情况下这个元件状态变化? 怎么算是一个周期?
谢谢啦!~~~

网友A:
出现上升沿信号,也就是由0变1时驱动后续线圈动作;一个周期程序一个扫描周期。
以上

网友B:
上升沿你理解为条件成立后就动作一次,就没错

网友C:
2楼说的很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