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数据信息在触摸屏上以柱状图显示

楼主(2009-11-28):
各位高手帮忙指点,我想在屏幕上以柱状图形式显示我的PLC数据值.请问怎么样实现?谢谢

网友A:
触摸屏有一个器件就是柱状图显示元件,使用它时,将它要读的PLC数据寄存器编号输入就可以了

网友B:
打开触摸屏编程软件里面的液位图标元件,设置好里面相应的参数,设置软元件要与PLC里的字元件相对应就可以了,你仿真试一下,很简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