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连接PLC问题?

楼主(2009-11-28):
一个触摸屏能连接四个PLC吗?怎么连?要写通讯程序吗?我要分别读取四个PLC里的数据.

网友A:
取决于你选择的品牌和型号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三菱PLC和触摸屏

网友B:
有那么多接口么?

网友C:
做个通讯。用以太网协议。
具体看你可以联系你的PLC厂商进行询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