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如何对特殊模块进行读写

楼主(2009-11-28):
我们公司用的是FX3U系列的PLC,如何对特殊模块的输入输出通道进行读写;就用TO和FROM?
特殊模块的地址又是如何确定的? 最接近CPU的模块是0号,依次为1,2.。。。。。?
希望各位引个路!

网友A:
多看看TO和FROM指令吧!!
模块号,模块数据号,PLC数据地址,数据数量
充耳不闻

网友B:
那就要看你的模块放在I/O的位置咯,才好去定义

网友C:
查一下对应模块的资料吧,不同的模块对应缓冲存储器地址是不一样的,作用也不一样!!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提醒!我看了FX系列特殊功能块的手册,了解了一些。
但是各个特殊功能块的有些缓冲寄存器看不明白,比如FX2N-1HC
YH,YS的含义与作用,用途
YH 通过硬件比较回路判断一致输出
YH 通过软件比较回路判断一致输出
什么叫一致输出,A相和B相吗?
输出相同的波形?

网友D:
要多参考其后附加的实例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