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节整流变压器电流时突然电流会降到0,无法调高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楼主(2009-11-28):
各位师傅:
我现在有一个整流柜,它的电流只能调到1100A,再调上一点就直接变为0了,于是又要重头开始调,找不到原因,急啊!
变压器是200KVA的,是6相双反星接法,整流后的额定电流是2480A,但只要一超过1100A就会跳为0。调节是用2K2的多圈电位器调节的,经查电位器没有问题。
知道的朋友能否说一下思路?谢谢!

楼主:
这是图纸,大家可以下载,如果不想下载的话,可以到我的网盘直接看: henphi.ys168.com ,找到KGHS-2800_115可控硅整流装置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KGHS-2800_115可控硅整流装置

楼主:
KGHS-2800_115

楼主:
请大家帮我看看。

楼主:
还有一个.

网友A:
你图上的触发板有问题,换一个,或对调一下试试

楼主:
问题终于查出来了,是由于少了一相 脉冲电压 输入,因为线烧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