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下了个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.52 (中文版)

楼主(2009-11-28):
各位大虾好
下了个plc编程软件无法读取 不知是什么原因 是个新手
这里先谢榭了

网友A:
能否描述详细点,最好是贴上错误提示图片加以说明

网友B:
驱动是否有安装好?
COM口或者USB口设置是否正确?
PLC是否有加密?
等等..........

网友C:
下载后要进行安装

网友D:
GX Developer下载完毕后是不是双击没有任何提示?
如果是的话,你可以在重启电脑后再点击安装就可以解决了。

网友E:
先安装后面的就行啦

网友F(2010-03-31):
我也下载了GX Developer打开文件创建新工程屏幕就出了 工程初起化失败,工程不能打开

网友G:
电脑系统不行 重装好一点的系统 不要快速装机版的

网友H:
GX Developer 7版本比较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