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PLC对模拟量的编程

楼主(2009-11-28):
比如说现场变送器反馈回来的的信号是4-20MA``在PLC中怎么处理这种信号

网友A:
你是要把它转换为物理量,还是做其他处理?

网友B:
可以用AD模块转换,也可以用带AD转换的PLC如台达就有,然后再根据需要把数据读出来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一般需要做定标的。4---20毫安对应的的数值是多少。设定好以后,就按照你得要求,根据输入值线性变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