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28):
维修检测常用方法
    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,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,如外围线路问题,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。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,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,在这里略作介绍。
    一、静态测试
    1、测试整流电路
    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,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,红表棒接到P,黑
     表棒分别依到R、S、T,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,且基本平衡。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
     端,红表棒依次接到R、S、T,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。将红表棒接到N端,重复
     以上步骤,都应得到相同结果。如果有以下结果,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,A.阻值
     三相不平衡,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。B.红表棒 接P端时,电阻无穷大,可以断定整流桥
    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。
    2、测试逆变电路
     将红表棒接到P端,黑表棒分别接U、V、W上,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,且各相阻值基
     本相同,反相应该为无穷大。将黑表棒接到N端,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,否则
    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
    二、动态测试
    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,才可进行动态测试,即上电试机。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
     以下几点:
    1、上电之前,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,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
     (炸电容、压敏电阻、模块等)。
    2、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,连接是否有松动,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
     出现故障,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。
    3、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,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。
    4、如未显示故障,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,并将参数复归后,进行空载(不接电机)情况下
     启动变频器,并测试U、V、W三相输出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