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28):
如题........

在正常使用情况下,
一个三菱PLC的内部电池用多久会断电?
听说断电后程序就会丢失?
是不是真的?
望高手指点!

网友A:
PLC内部的电池一般要用5到10年左右,内部电池是用于停电保持作的,一般对用户程序没有影响
  • 下载积分:+1(豫莞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PLC内部的电池一般要用5到10年左右,内部电池是用于停电保持作的,一般对用户程序没有影响

    1) PLC内部的电池一般要用1到5年而已,视断电时间及其频率而定。
    2) 内部电池是用于停电保持记忆体(RAM)。
    3) 如果电池电量耗尽, 记忆体(RAM)会消失, 同时储存在 RAM 的用户程序与资料确实会消失。
    4) 一些 FX-PLC 使用 EEPROM 与 Supper Capacitor (超级电容) 来储存用户程序与资料, 所以没有影响。

  • 下载积分:+5(sjm213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