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教:什么双线圈输出?怎样通过输出寄存器输出?

楼主(2009-11-28):
什么双线圈输出?怎样通过输出寄存器输出?

网友A:
什么双线圈输出?。。
就是说,假如你的前用A控制Y0输出的。
后面又用B控制Y0输出,那么Y0的输出就不是“有且只有一个”来控制了。
这就叫双线圈输出。
寄存器输出设计到字,位元件的知识。我看你什么叫双线圈都还没摸透,先把字元件,位元件在学习下,再看看组合元件。
到时候我再告诉你~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