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28):
工艺流程:人工将钢管插入弯模内,按下启动按扭,首先固料汽缸动作将料固定住,然后弯模汽缸动作(弯模分左弯和右弯,分别由两只汽缸控制,在编程时要考虑用户可以自由设置此步往左还是往又弯曲),在弯曲动作执行的同时,伺服电机反转带动丝杆上一送料夹后退准备送料(送料长度要求在触摸屏上设置),等到弯摸弯曲到位,并复位后,固料夹松开,送料夹汽缸动作夹住料,此时伺服电机动作往前送料,到位后固料夹汽缸动作夹紧,弯摸再次执行左弯或右弯,以后重复执行以上动作,至少重复进行20次以上.因为产品品中多,不同产品的每步送料长度,每步弯曲的方向,在第一次设置好后要求以后能直接调用,无须重复设置.要求能够存储十种以上的产品.

网友A:
程序不难!!!难就难在要储存10套产品的程序。这PLC不是数控系统,是没法储存产品程序,
  • 下载积分:+1(jiouling) 可用配方功能啊
  •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
网友B:
    用台达人机的配方功能可以实现

网友C:
    我公司20台弯管机全部是采用  工控电脑  来做

网友C:
    电脑的硬盘多大就可以储存多大的 数据

网友D:
    靠,楼主的机器和我们公司用的一摸一样,前几天我刚造了2台,我在天津,QQ543414074

网友E:
    本人做过数控弯管机的,请联系:QQ404926451

网友F:
    这个不难啊
    PLC就能做了吧 我们这也有一台弯管机,三轴伺服的 用三菱PLC
    别外还有一种数控三维  这台比较难做(含一些函数运算以及预览功能)  用工控机

网友G:
    可以用PLC做配方

网友H:
    用数控CNC系统也可以做,三轴联动的!做这个的厂家现在很多啊!三菱的,凯恩帝的,亿图的,也都可以做到啊!当然了,还要再配套三套伺服系统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,我自己用维纶屏做了个配方,现在可以做到存100套以上的产品了,有时间我传上来叫大家指点一下

网友I:
    希望能看到楼主的设计

网友J:
是不是帮礼加改造的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