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给个意见;这样用自吸泵好不好!谢了

楼主(2009-11-29):
因为我家里是用井水的;又没有水塔!想用这个自吸泵直接抽直接供水龙头用!因为这个泵有个功能是水龙头开就启动;水龙头关就停!听说这个泵是这样设计的!不过如果开水龙头洗一下手就启动;关了又停止会不会很费电呢;这个是125W的;不知供一般的家庭用水够不够呢;我的水井水不深的;这个吸程是足够的;请大家给我个意见;谢谢了

网友A:
没见过,多少钱啊

网友B:
不是开水龙头洗一下手就启动,它有一个储水包的,这泵可以用的
下载积分:+2(张荣熙)

楼主:
这储水包能不能加大的啊

网友C:
我都没见过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储水包能不能加大的啊
储水包是水泵自带的,如想加大 那就要自己重新作一个了。

网友D:
储水包加大没用的啊!

网友E:
频繁启动,对泵没什么好处,而且还费电。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电路,经过一定的时间延迟后再启动。

网友F:
工厂中实际使用过一个,用处理后的污水冲厕所的,因为使用频繁,压力开关容易坏些,泵没坏过(用了大半年了),估计用在家里不易坏的,是储水包里的压力低于压力开关的设定压力就会动作的,实测电流很小的,因为电流太小,没用电能质量分析仪实测用电量

网友G(2011-04-18):
未见过哦
峰狂维修

网友H:
我以前就这样用过,不过最后算下来,节约的水费比直接用自来水还贵。后来改用自来水了。

网友I:
自己搞一个小压力灌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