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
求傳統繼電器一鍵ON/OFF控制電路

楼主(2009-11-29):
最近碰到一個傳統繼電器一鍵ON/OFF控制電路﹐無法實現﹐求解﹗﹗

网友A:
使用一个旋钮或紧停不就可以了吗?

楼主:
該電路是用一個微動開關控制

网友B:
你可以买个带自锁的按钮就可以了,电路还是最简单的。

网友C:
我做过用带自锁的按钮就可以了,电路很最简单的.

楼主:
因為那地方無法更換其它類型的按鈕﹐必借助本身自帶的微動開關。

网友B:
没CAD画个梯型图,看看可以用吗?

网友D:
引用楼主sam.h.b于2009-11-29 08:49发表的 求傳統繼電器一鍵ON/OFF控制電路 :
最近碰到一個傳統繼電器一鍵ON/OFF控制電路﹐無法實現﹐求解﹗﹗
你看这个图行吗?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E:
楼上的不能工作,要加上“记忆”电路。

网友B:
7楼的是不可以用。该一下看看。

网友F:
7楼的图完全正确可以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。

网友G:
看上去是可以的,不过有些触点是多余的,反正KA1和KA2都是锁不住的,为什么在各自的电路还要加上它们的自锁触点呢?去掉不也一样,以上是浅见!

网友B:
你们看下自锁都没有怎么说可以用。

网友H:
看看这个,画得差请不要见笑!
文档 1.rar

网友I:
7楼的完全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,不过那两个自保持触点完全没有用

网友J:
看看这个,请指教。

网友K:
7楼的图要改改 KM线圈上面的KA2应该是常闭才是

楼主:
多謝樓上的各位大哥了﹐我去試試﹗﹗

网友L:
7楼的逻辑上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,没实践过.两个自保持触点是必须的.因为按钮无法做到"脉冲"的.

楼主:
各位大哥﹐樓上的方案在傳統電路中行不通﹐試了好几種都不行﹐還請各位大哥多多指點﹗﹗

网友H:
可用国产带自锁的继电器,型号为:ZS-01F,可实现你要的功能!

网友M:
上面个位解的功能都可以,要知道自动控制最高境界是简单!可靠!我认为还是找相宜的自锁开关吧.

网友N:
你要一个键实现那样的功能,电路就必须那么复杂。
你也要知道,自动控制最高境界是简单,为什么有简单的元件不用,非要去弄其他的元件搞得电路那么复杂~一个自锁开关就OK的事。
13楼的是正解。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