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29):
请高手分析下上面的程序能否实现单按钮启停。在线等侯

网友A:
可以的呀
这个是交替指令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楼主:
   可有人说这个电路会闪烁,还不止一个人这样说,而且不是新手,绝对是权威人士。

网友B:
ALT  交替指令属于方便指令

网友C:
实际上写成ALTP是很稳定的,不存在问题

网友D:
我经常用ALTP指令啊!

网友E:
没有问题,能够实现单按钮实现启停

网友F:
当X000交替地OFF变ON时可以理论上可以实现单按钮启停,但由于PLC的扫描周期很快,导致不稳定,有误动,实用性欠佳。下面这个相对较稳定:

LD        X000
PLS      M0
LD         M0
ANI        Y000
LDI        M0
AND      Y000
ORB
OUT      Y000
E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当X000交替地OFF变ON时可以理论上可以实现单按钮启停,但由于PLC的扫描周期很快,导致不稳定,有误动,实用性欠佳。下面这个相对较稳定:

LD        X000
PLS      M0
LD         M0

     请说说导致不稳定的原因在哪里?说扫描速度快,周期短我感到有点牵强。

网友G(2022-08-05):
气缸单控会这么用

网友H:
按钮触点接触良好没有问题的,如果触点有氧化现象或其他原因造成接触不良是有误动作的,最好加个100ms的延时即可。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I:
硬件信号一般建议加个延时,否则可能因接触不良或抖动导致短时间频繁启停
触摸屏的话一般可以不用加,除非你按的那个像素点接触不良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按钮触点接触良好没有问题的,如果触点有氧化现象或其他原因造成接触不良是有误动作的,最好加个100ms的延时即可。

加个按钮延时会好一点

网友K:
ld x0 alt y0才会有问题,你这样用是没问题的,或者ldp x0 alt y0同样的效果

网友L:
可以的,没有问题

网友M:
带个P没问题
冲出枪林弹雨

网友N:
引用 网友I:
硬件信号一般建议加个延时,否则可能因接触不良或抖动导致短时间频繁启停
触摸屏的话一般可以不用加,除非你按的那个像素点接触不良

是这么回事,指令没问题,上升沿触发;关键在于按钮按下后有存在因按钮问题或者信号硬件问题的风险,会造成信号快速通断,产生的现象就是频繁启停;
改善办法是1、PLC的硬件参数上可以设置io点的滤波时间,将时间延长;2、加定时器做个延时;3、使用状态机的编程方式,提高程序的稳定性。
技术交流vx: Electric973

网友O:
一直这样用,没有什么不妥的。

网友P:
用FF 不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