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咨询哈关于掉电保护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29):
当PLC 运行的时候,如在D0中储存的数据,当PLC掉电再重新上电后,D0中的数据还能够继续存在。这个该怎样设置
大哥们帮个忙哦,,自己看了哈软元件内存和软元件初值设置,还是没有能够搞明白。请求高手指点

网友A:
用电容保持用寄存器D
QQ3050854928

网友B:
是FX2N吗。如果是就用默认的设置,D0--D199就是非保持型的。当然也可以设定为保持型的。D200-D7999就是掉电保持的,你用D200以后就是啰。
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C:
zhu兄说的很明白,学习了
以上

网友D:
二楼说的对

楼主:
我用的Q系列的

楼主:
谢了兄弟上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