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谓‘嵌套’

楼主(2009-11-30):
如题?

网友A:
‘嵌套’的意思内,以下是我个人理解。
你是说程序里面的‘嵌套’吗?还是设计系统上的‘嵌套’。
我现在说的是程序上的‘嵌套’。
比如说,主控命令MC和MCR。(为了区分不同,我给加上了个罗马字母,表示第几个的意思,便于理解)。第一个主控叫1MC和1MCR。在1MC和1MCR之间的程序段又出现了主控2MC和2MCR,那么就说2MC和2MCR‘嵌套’在1MC和1MCR里面。简单的说就是,A里面有B,B就是A的‘嵌套’,假如B里面有C,那么B和C都是‘嵌套’在A里面。
能理解不?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