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30):
各位高手,请问在伺服控制中使用电子齿轮,是否会降低控制精度?

网友A:
以J3伺服为例 设置的数字越大,控制精度越好。

1000个脉冲转一圈,1万个脉冲转一圈,很显然。

网友B:
不会,设置的比例越大精度越高.但也有限制.看下说明书
天各一方

网友C:
这个问题是相对的。
伺服电机出厂时10000个脉冲转一转,通过调整电子齿轮其实是一个倍数关系,例10000/1000 =10倍
意味着1000 个脉冲伺服电机可以转一转。
调整电子齿轮是为了配合设备的控制精度。例:滑珠丝杆丝距是5mm,   在程式里我要做成100脉冲转1mm 意味
1个脉冲转0 .01mm ,但伺服电机是10000脉冲转一圈,没有调整电子齿轮前,要控制设备转动0 .01mm 要发20个脉冲
这样在运算上很不方便。所以需要调整电子齿轮。伺服电气精度可以做少数后6位,但机械精度做到2个C算不错了。

网友D:
不会  伺服精度是很高的 如三菱J3可以达到262144PLS/转  足够应用了  精度最终还是取决于机械  如丝杆比链条要好  减速机也很关键

网友E:
我觉得不会吧

楼主:
以上是不采取电子齿轮比的情况下计算所得,如果采用电子齿轮比,伺服马达工作在最大转速(3000rpm/min)情况下,最大速度:X轴可以达到60米/min,Y轴可以达到30米/min,但是,如果采用电子齿轮比,会降低送料的控制精度。
以上这段话是我从别的设计资料看到的,感觉有疑问,就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。根据他的意思,就是采用电子齿轮后,控制伺服的速度可变高,但控制精度要降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