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西门子寄存器的用法

楼主(2009-11-30):
西门子200系列有没有像三菱寄存器D那样的编号呀。我刚刚接触西门子,不懂。
西门子寄存器应该怎么用

网友A:
西门子200的数据存储区为V,比三菱灵活的是,你可以对该区域以位的方式,字节的方式,字的方式以及双字的方式进行操控。
位的方式: V0.0
字节的方式:VB100
字的方式:VW200
双字的方式:VD300
Regards

楼主:
用法和三菱D一样吗。比如说传送一个常数。能举例说明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法和三菱D一样吗。比如说传送一个常数。能举例说明吗
大致上与三菱一样,但是有略微差异,仅针对于传送。
西门子200系列的对于传送,需要根据存储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指令。
且MOV指令不能针对于位的传送。
MOVB 操作对象为字节
MOVW 操作对象为字
MOVD 操作对象为双字
MOVB 100,VB100 将100存储到VB100中。
以此类推。
Regards
下载积分:+3(zxc6688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c大已作解释,学习了

楼主:
能具体说说吗
位的方式: V0.0
字节的方式:VB100
字的方式:VW200
双字的方式:VD300

网友C:
你先直接拿VW***当作D***来用,其他的参考相关手册中数据结构部分来理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