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7下安装编程软件?

楼主(2009-11-30):
在WINDOWS 7下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的解决方法? 8.52的编程软件可以安装,但是不能新建、打开程序等等;7.0的版本可以新建,不能仿真,也不能用USB接口的编程电缆连接PLC,请高手指点,不想重装成XP系统。

网友A:
你机器配置好高额,w7是基于xp的应该可以兼容的吧,等高手来看吧。
以上

网友B:
lz 我的也是win7 能新建能打开 但是不能仿真
还有一个办法:在win7里面用win7 自己的XP虚拟机软件,在虚拟机里面安装应该可以 等新买的电缆到了我回去试试

楼主:
呵呵,我自己已经解决好了,装8.72的英文版,可以新建,也可以仿真了。

网友C(2010-08-02):
有没有适合WINDOWS7的三菱PLC FX系列编程软件

网友D:
我个人感觉,如果你的电脑真是用于工作的话,那么请你还是选择XP,因为WIN7毕竟出来时间不长,姑且不说漏洞,且说兼容性,肯定没有XP来的稳定,XP都那么多年了~~~~~

网友E:
7的兼容性不太好,安装好的软件经常会出现错误提示,XP的很少出现问题,版本越高的编程软件稳定性就越容易出现错误,我们这边的三菱FA中心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