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仁兄,请问怎么通过wincc设置plc里面的word变量

楼主(2009-11-30):
我想在wincc里面的输入输出域设置plc里面计数器的计数值,但是计数器的计数值是word变量,设置10就会出错,怎么办?谢谢
还有就是plc里面怎么都是s5t的时间变量,没有s的时间变量吗,比如我要及时100小时怎么弄。

网友A:
Q1:Word变量相当于无符号整型数据。
Q2:S7-300/400默认的定时器均为S5time类型,最大支持2小时46分,至于100小时,请参阅PLC编程基础知识,如何长时间定时,或者使用IEC定时器,参阅西门子系统功能手册。
Regar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