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30):
目前情况:
GPP已装好,8.0版本。
GPP的仿真装好,6.0版本.
GTD已装好,2.0版本.
GTD的仿真装好.
总之四个都能打开,语言都一样的,打开是没问题的.

问题:
1、如何把两个仿真软件连接,点触摸屏里面"启动仿真",就自动打开GPP的仿真软件。
2、我手头上有一个事物的PLC,又要怎么设置。

请知道的大人给点提示,或者给些想关网纸,我今天是把论坛的所有问题都看了,可能我苯,还是没摸到门。

谢谢大家!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A:
先启动GX的程序仿真,再启动GT仿真
QQ:532904130

网友B:
1楼说得不错,我平时仿真就是这样操作的

楼主:
哦~这样啊.谢谢!了!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C:
我也这样试过不行的,GPP已装好,8.0版本。
GPP的仿真装好,6.0版本.
GTD已装好,2.0版本.
GTD的仿真装好。可否还有其他的法子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这样试过不行的,GPP已装好,8.0版本。
GPP的仿真装好,6.0版本.
GTD已装好,2.0版本.
GTD的仿真装好。可否还有其他的法子。谢谢

我试过了,是可以的。我告诉你怎么用吧。
其实你是GOT选择型号那里没选好,你选好就OK了。
记得先打开GPP仿真,然后再打开GOT仿真。打开GOT仿真了,先不要点启动仿真,先选好你GPP仿真运行时上面显示的PLC类型。然后在打开你想要打开的GOT的文件,那就OK了。
不过你想打开的GOT的文件所用的触摸屏型号,必须要在你打开GOT仿真时选择的型号一样,这样才能正常打开。

打个比方吧。我的PLC程序是选择FX1S来写的,GOT呢,是选择F940来写的。
我打开了GPP仿真后,再打开GOT 仿真,打开GOT仿真后可以选择触摸屏的型号,就是应该选择对应的F940的型号。然后呢,再點擊打開,然後就選擇你的GOT保存的文件,就OK了。
假如你的GOT修改后,要傳到GOT方針怎麽做呢?
頁很簡單,保存好GOT文件,再在GOT仿真那裏打開新保存的文件就可以了。仿真的GOT讀取GOT文件,比真實的GOT讀取GOT文件要快多了。仿真GOT很好用的。

不懂再來問吧。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