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开关电源

楼主(2009-11-30):
请问各位大侠,在电控设计中,是如何选择开关电源的?需要考虑那些东西?谢谢!

网友A:
看负载多大吧
spg1003

网友B:
1看输入输出电压,2看输出电流(负载电流要比电源小点)留出余量.

楼主:
是不是把所有感应器、电磁阀及别的用到开关电源的元器件功率都累加起来算呀?我是个新手,不太懂。
天各一方

网友C:
计算用电器同时工作时的功率,然后选1.2---1.5倍之间功率开关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