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30):
近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控制汽缸定时作往复运动的控制电路,找来两个时间继电器(AH3-3)T1和T2,要求触合T1后T1输出(与T12、7脚并联作输出),到了T1设定时间后T1动作触合T2,T2断开T1 ,T2输出(2、7脚),到了T2设定时间后,T2动作触合T1 ,T1断开T2 ,T1输出,如此反复动作控制一个双线圈电磁阀。但在实际试运行中,控制电路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偷停,其中一个时间继电器到了设定时间后不能触合另一个时间继电器,UP指示灯亮,同时伴有嗞嗞声,我怀疑是感性负载的问题,于是我把电磁阀线圈换成两个灯泡,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依旧,我干脆拆掉负载,故障还是未消失,说明与负载无关,如果说控制电路不成立,那它为什么又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才不定时出现故障,于是我把时间继电器拆开研究一下里面的电子线路,我只把电路图绘出来方便解释就不标注元件参数了
  从电路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继电器里的主要器件,一个小变压器、整流滤波电路、定时电路、瞬时动作继电器1和延时动作继电器2.。在控制电路中我把时间继电器的常开、常闭和7脚窜接,灯泡接在2、7脚上,把2、8脚接到220V上,此时给7脚一个触发信号,1、3脚瞬时接通形成保持,当设定时间到后,8、5脚断开,8和6脚接通输出触发信号;从电路中可以看出,当定时电路到了设定时间后输出导通电压给三极管VT,继电器2动作,在8与5断开的瞬间,2、7脚电压下降,图中电容C1的电压下降,在电压下降的过程中,继电器2还没有完全闭合,也就是说8与5已断开,但8与6还没接通,此时C1上的电压还能维持定时电路和继电器1 工作,但此电压对继电器2来说已经显得功率不足了(由于继电器2与三极管VT相窜使得回路工作电压稍高于继电器1),继电器2里面的动片挣脱磁力复位,使得8又与5接通,2、7脚电压恢复,C1的电压跟着恢复,由于之前C1的电压还能维持定时电路工作,所以此时定时电路并没有进入重新计时,而是保持原状继续导通三极管VT,继电器2动作,如此重复上述,8与5处于高速通断状态使得继电器2发出嗞嗞声。为解决上述现象,我从图中X处切断,窜入二极管D,并上一个220UF的电容C2,把三极管VT换成可控硅(漏电保护开关里的电路就有),原理是C2上的电压由于二极管D的隔离作用,不会随着C1的电压下降而下降,又因C2的容量比C1大得多,所以有足够的电能功率供给继电器2,使其彻底动作。问题得以解决,装好继电器运行再无偷停现象。我觉得时间继电器在应用中出现上述现象,也应该算得上是设计上的一个缺陷吧。我解释的不一定正确,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来讨论指教,与大家分享一下。

网友A:
我以前做过直流24V的,也是这样啪啪响!后来在电源正负间加个大点的电容就好了!原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我用过,但不懂电子电路。给你学学OK

网友C:
主要就是减小电源内阻,使电源有足够的驱动能力.整加滤波电容是有效的途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过,但不懂电子电路。给你学学OK

你会的我不一定会,互相帮助,互相学习,共同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