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山
三菱PLC步进指令可以执行程序立即停止吗

楼主(2009-11-30):
平时我利用三菱PLC编程时,把急停按钮接在控制电源可以使步进指令随时停止,请大家帮忙可以用程序使步进指令立即停止吗?

网友A:
有一个M8045(好像是,记得不太清了)可以终止所有Y输出!不知道可以不
呵呵,我是菜鸟!如果不是,不要见笑

网友B:
用ZRST指令

网友C:
用复位也可以啊
紧急停止按下去就把所有输出都停止了
也可以用互锁指令啊
方法很多 不过我都是用在控制电机上 按一下急停把电机的电先断掉 这样安全

网友D:
用MC。主控指令.!

网友D:
我做私服控制就是用MC.
一按下去停止输出.
把MC接通.继续输出..!

网友E:
用M8034指令就OK了,
XO LD
OUT M8034

网友F:
增加下面个程序吧
ld x10
out m80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