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各位大侠,请帮忙看一看啊,有办法做到吗

楼主(2009-11-30):
我单位有一台设备想做一个断线停车装置,
程序方案:设备运行后,输入一个信号进S7-200 PLC(如I0.1),表示设备开始运行了,在20S后,断线程序才能开始投入运行,断线程序是用一个接近开关(接近开关输出点接I0.0)检测一个转盘转动,转盘N转/秒左右(N个脉冲信号),如果接近开关突然在1秒之内检测到转盘每秒低于N/4转,表示线突然断了,转盘这时会减速运转(小于等于N/4转),PLC立刻输出(如:Q0.0)即可
想请各位大侠帮帮忙,谢谢了。

网友A:
用一个计数或高速计数以及比较指令可以解决。
楼上的是否是纺织行业的。

楼主:
程序方案:设备运行后,输入一个信号进S7-200 PLC(如I0.1),表示设备开始运行了,在20S后,断线程序才能开始投入运行,断线程序是用一个接近开关(接近开关输出点接I0.0)检测一个转盘转动,转盘N转/秒左右(N个脉冲信号,一般有会起过每秒100个脉冲信号),如果接近开关突然在1秒之内检测到转盘每秒低于N/4转,表示线突然断了,PLC立刻输出(如:Q0.0)即可,如果I0.1断开,表示设备不运转,断线程序就不要起作用.
想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做了个程序,谢谢了。

网友B:
赞成2楼观点.用高速计数计数,再与你实际需要的转速(常数进行比较),取结果.

楼主:
好象回答的不具体啊,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