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三菱触摸屏直接与变频通信

楼主(2009-11-30):
在三菱触摸屏的手册中那页能找到,如控制变频器正反转、停止的元件地址是SP122,写入频率的地址是SP109等详细介绍。我可找了好久始终未找到,请各位师付指点一下。谢谢!(三菱触摸屏与三菱变频直接通信用)
加垒电气

网友A:
触摸屏软件选择GT Designer2 , plc类型选择FREQROL, 数值输入 软元件选择SP109
下载积分:+3(sjm213) 热心助人

楼主:
谢谢1楼的回答,我是想问在触摸屏书说明书上那里能找到更详细、更多的触摸屏与变频器元件地址说明。

楼主:
谢谢1楼的回答,我是想问在触摸屏书说明书上那里能找到更详细、更多的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的元件地址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