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,问个比较幼稚的问题,帮帮忙了

楼主(2009-12-01):
自动化控制系统中,允不允许在系统没有停止的情况下,进行自动和手动模式的选择。就是说在系统运行的情况下,将控制柜面板上的自动手动选择开关扭动,如果扭动了,将按照什么原则处理]
天各一方

网友A:
自动及手动应该加联锁,自动优先于手动。自动时手动应加联锁。防止人为手动自动之间转换。

楼主:
现在厂家要求的是自动和手动一旦在运行时切换就停车,我以前给他们做的是如果不停车,自动到手动切换时是不起作用的。但是他们觉得不好,非得要停车,但是问题来了,因为是过程控制,高温反映,停车不是短时间能停下来的,这就导致了他们由自动切换到手动时(系统运行时),中间有个过程既不是自动也不是手动,按理应该停车,但是没等停好,又到另一个状态了(手动或自动),导致系统启动不起来。

网友B:
我们有台几是自由切换,打自动它就自动工作,打手动就手动工作。

网友C:
我们这里的所有的设备都是严格区分自动和手动的。如果打了自动的话,然后在运行的情况中打了手动,自动就会停车,然后再进行手动点动的。
区分这样是为了安全吧。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D:
设置在运行中“自动”与“手动”切换无效;
只有在停车的情况下切换有效,这应该是最佳选择。而且与切换时停车并不矛盾,只是需要按一下“停车”而已。

网友E:
同意楼上的看法。

网友F:
哗啦啦,所有动作复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