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三菱FX3U系列PLC定位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1):
FX3UPLC 的定位指令DRVI和DRVA能否在运行过程中改变输出频率

网友A:
应该是不能改变的

网友B:
可以改变但是,改变了无效,必须等到该指令结束在 执行才能生效。

网友C:
不支持变速功能的 可以选个20SSC 支持这个功能 用也方便

网友D:
应该可以用PLSV这个指令来实现的

网友E:
在定位摸模式指令DRVI和DRVA运行过程中不能改变输出频率。在速度模式下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