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2-01):
   若PLC在运行中突然失电,要想在得电后能继续接着前面的程序运行。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呀?

网友A:
步進+使用掉電保持寄存器

楼主:
还有其它的方法吗?如果两个汽缸的动作是有顺序的话,得电后继续运行很可能会同时运行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其它的方法吗?如果两个汽缸的动作是有顺序的话,得电后继续运行很可能会同时运行了?

步进,怎么会同时运行呢?难道一个步中驱动两个气缸?

Regards

网友B:
正常的逻辑都是运行中断电了再启动都是要再按一下运行的呀
用停电保持寄存器  再次重启过后再跟据你启动到哪一步再接着走可以么

楼主:
大家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,上面是我举的顺序动作的一个例子,我的意思是有两个汽缸有顺序的动作了,但都动作没完全做完(即汽缸伸出了没缩回),断电了。若要得电后继续运行的下面的程序的话,上面的两个汽缸(单线圈)会怎样动作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大家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,上面是我举的顺序动作的一个例子,我的意思是有两个汽缸有顺序的动作了,但都动作没完全做完(即汽缸伸出了没缩回),断电了。若要得电后继续运行的下面的程序的话,上面的两个汽缸(单线圈)会怎样动作?

你的問題有盲點:
氣缸使用單線圈來控制時,當斷電時,氣缸一定會縮回。(除非你是使用雙線圈中央閉氣/排氣;或是斷電時,剛好氣缸卡住 ^_^)。
一般不建議復電後,設備自己動作,會嚇死人的,也有公安問題會發生。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楼主:
恩,大家说的很对,我是想让整个动作完整做完,以避免产品浪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