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M277通讯模块的通讯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1):
本人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,用西门子S7-200(CPU224)做的,需要用到EM277通讯模块和客户的上位机进行通讯,由于本人一直没有编过通讯的程序,这个DP通讯方式的通讯程序怎么编呢,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呢,谢谢了!

网友A:
使用EM277,你的PLC只能作为从站,因此,不是你写DP通讯程式,而是主站写。
Regards

网友B:
在你组态277的时候,
你需要设定300和200通讯的输入和输出区,以及200里面的V偏移区。
一一对应起来就可以了。V区先是输出再是输入,这当然是对300而言

楼主:
那么200的通讯的输入、输出区和V偏移区又是怎样设定的啊,能不能说说具体是怎样设定的,谢谢!

网友B:
是300的输入输出区。
你的SIMATIC MANAGER 要装上277的GSD文件。
然后组态硬件,在挂277的时候,会弹出界面让你设定输入输出区,以及200中的V偏移地址。
200里只是V区。
本论坛里有很多通讯的例子,稍后我帮你找一下,然后把链接给你贴上。

网友B:
不好意思没找到,但是我找到了以前下的例子。

网友B:
你再把277 挂上后,双击277
就会弹出”属性”窗口,然后选择参数赋值,点击“设备专用参数”
在I/O offset in the V -memory 中设定偏移值。
但愿对你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