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2-01):
我在设备上面下载了一个触摸屏的程序,我用GOT打开它的系统环境,里面显示的GOT类型是:F94*GOT(320X240)
可是我在GOT仿真里面的,找不到F94*GOT(320X240)啊。
一打开GOT仿真,也就只有三大选择|:
GOT1000系列(GT15)仿真
GOT1000系列(GT11)仿真
GOT -A900系列仿真

三种里面我都找过了,就是找不到F94*GOT(320X240)

指点一下吧。

还有一个关于PLC仿真的问题,也是三菱的。
我打开了一个FX2N编的程序,总共3725步,然后点仿真,可以看到监视状态。过了一段时间,弹出一个对话框,内容如下:
软元件号不正确。可能有以下原因。
使用了超过了被设置的软元件号。
监视了PLC里不能被监视的软元件。
<ES:01802002>
什么原因?

望指教!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A:
打开GOT -A900系列仿真    然后里面还要设置FX或Q

楼主:
那里已经设置好了啊。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B:
上百度查查就知道了啊

楼主:
什么都百度,百度万能啊?
就是找不到。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C:
可以看出,仿真不是万能的。无法仿真时就要上实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940的不能仿真的,手册上已提到了,你把F940改为A系列或以上就应该可以的

请问,把F940改成A系列是什么意思呢?
打开我的940的GOT文件在系统环境那里改成A系列的?然后保存,然后再用仿真打开吗?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