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在300里使用间接寻址

楼主(2009-12-01):
我以前只用过200,现在要用300做比大小的命令,在10个数中取最大值。
请问如何使用间接寻址,有无例子可以借鉴。
谢谢各位高人赐教

网友A:
只有STL支持间接寻址功能~~
至于例子,相信有人已经上传过了。
至于熟练使用,取决于个人了。

楼主:
能告诉我在哪有例子吗?
谢谢!!急用呀

网友B:
按照你的说法不用间接寻址,例子的话用搜索功能

网友C:
假设最大数为VW0 ,
首先将第一个数赋给VW0. 然后跟第二个数比较
若第二个数大,则把第二个数赋给VW0
。
。
。
。
。
先后那VW0根其余9个数相比。把大于VW0的那个数赋给VW0。
那么最终VW0中的数据为最大。
同理可以求最小值。
但愿对你有用

网友C:
300的我也没用过。
只是了解过。
但是这在VB中是很简单的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