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HSCS指令和高速计数的相关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12-01):
1、用的是FX系列的PLC,但是显示图片的信息,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啊?换其他的型号也是这个情况。FX1可否使用这个指令?
2、用DHSCS这个指令时,是否可以用内部的M继电器?用的话,是否受扫描的影响?
3、使用2相2计数的话,A、B相就是指旋转编码器的A、B相吧?如使用C251的话,X0就是A相,X1就是B相,那么A、B相对应的计算数据存放在哪里呢?

网友A:
描述:11
象这种高速计数的应用一般都要用到浮点运算,在FX系列至少要FX2N以上才支持,而且离线模拟有些特殊功能指令是不支持的。自己多看看书吧!

网友B:
用DHSCS这个指令是不受扫描影响的,
使用2相2计数的话,A、B相就是指旋转编码器的A、B相吧?如使用C251的话,X0就是A相,X1就是B相,那么A、B相对应的计算数据存放在C251高速计数器里。
特殊功能指令是不支持摸拟仿真。

楼主:
感谢。
那就是实际的情况还是可以用的,只是不能模拟而已了。
不过手册上面好像没有提到模拟吧?可能是没有细看了。

楼主:
A、B相的都存放在C251里面,如果分别读取怎么办呢?

网友C:
1. fx1n、1s支持该指令;
2. 指定内部继电器M,M被立即置ON,但要是程序中用M来控制其他的如Y0,则还是Y0的输出还是受扫描周期影响;
3. A、B作为双相计数器输入端无法分别读取,你实在想要获得两组数据的话使用两个单相计数器吧,计数方向用内部特殊继电器来控制。

楼主:
感谢S大大的释惑了。
这个问题基本是弄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