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09-12-01):
小弟是刚开始学习PLC的,看到,、《相对位置》。《绝对位置》。这两个词不知道两个的意思是什么。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绝对位置是相对零点的数值,比如从当前位100移到250,他的移动量只为150,100和250是相对零点的值。而相对位置时,从当前位100,向正方向移动量为250时,他的目标位是350,他是相对前一点的增加量。

网友B:
看看图片理解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