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主从转矩控制6SE7031驱动器,改为单独使用 P260应设为多少

楼主(2009-12-02):
各位好!我这有台6SE7031-2TF70-Z 的驱动器。原用于主从转矩控制(P260参数为153)。现准备独立使用。
P100参数不能看到,所以不能确认是转速控制还是转矩控制 。
P260参数应设这多少。

网友A:
P260:选择读入 “Master drive”操作 方式下 转矩设定连接器的BICO参数。如果连接该参数,在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侧不能得到转矩。前提条件:P100 = 4 (转速控制)
面板不好操作的话用pc机drm则可
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