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问题

楼主(2009-12-02):
请问各位前辈,三菱伺服控制器MR-J2S的IO接口中需要外接DC24V的电源吗?本人刚接触伺服,还请各位赐教!

楼主:
我想应该是不用外接电源的。可是我在接线时发现伺服报警急停异常,可是我的急停的接线已经短接了,还是报警急停异常。故想确认一下。怎么没有人回答呢?

网友A:
不需要外接电源,你再好好看看说明书
下载积分:+1(tianqiji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用外部、内部24v都可以的,接法不同,我一般都用内部24V,CN1B上你短接EMG-SG是不够的,还有其他的信号需要处理,
此外 内部24V要短接 VDD -COM的 看看手册!
下载积分:+1(tianqiji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我做过三菱伺服控制器MR-J2S-40A的实验,内部外部供电都是可以的,如果使用外部电源的话,那么外部电源的通电时间必须提前或者和伺服控制器同步,否则会出现报警!我用过一个进口的开关电源作外部电源供电就发现这个问题,查了好多时间才后来才发现那个进口的开关电源有延时输出的特性,我后来用了明纬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,我在明纬的开关电源和进口的那个开关电源的24V的输出各接了一个指针万用表,发现2个开关电源在同时通电时,进口的那个开关电源大概有0.5秒以上的延时!所以凡是有延时输出特性的开关电源用在MR-J2S伺服控制器上是不可以的!!!
下载积分:+2(tianqiji)
工业自动化交流

网友D:
4楼说得对,是的,如用外部电源用明伟的开关电源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