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编程软件问题

楼主(2009-12-02):
各位我在我的电脑上安装了GX Developer 8.52软件,可是最近在打开程序时发现打不开,具体如下:
1.打开时我的电脑里的文件夹都变成了那种图标。在放程序的文件夹里找不到PLC程序文件。
2.新建工程时如下:
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,不能创建工程。
我将软件重新卸载,重新安装还是如此,请问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?该如何解决?急死我了!

网友A:
没碰到过 我以前碰到一个程序打不开是因为程序名字有异常符号不认识
因为是日本人写的 复制过来后字符变了
下载积分:+2(tianqiji)

网友B:
有一次,我安装后是与图1类似.任何程序文件都变成三菱图表了,重新安装后就好了.我认为重新装一下系统,再装三菱软件试试.
下载积分:+2(tianqiji)

网友C:
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ST语言,
或者另外就是电脑有病毒。。。。
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。。。。
下载积分:+2(tianqiji)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意见,我在试试重新安装。

网友D:
1,电脑可能有病毒
2.重新安装英文版试试,是否如此?
下载积分:+2(tianqiji)

网友E:
重装的是不要选择其他什么东西。
我记得过程中有两个东西选择的。不要选~
下载积分:+2(tianqiji)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楼主:
谢谢大家!我安装的时候就是没有选任何一项,但是还是不行。
我现在重新安装系统,现在已经好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!我安装的时候就是没有选任何一项,但是还是不行。
我现在重新安装系统,现在已经好了。
病毒的可能性很大,最好系統裝好后先備份,不然重裝系統麻煩

楼主:
我知道了!谢谢!

网友E:
基本上软件安装问题,一个是象你说的问题,一个是装GPP的仿真用不了的问题.
如果出现了这两中问题,都重装系统吧..
哎~不同的XP版本有时候不管病不病毒.都是不行的
我之前也试过.后来换了系统就OK了.~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